电机正转正常,反转速度慢,请教.

楼主(2020-06-16):
三菱伺服电机,正转速度正常,反转速度很慢,想有东西卡住了一样,电机已经设置脉冲+方向模式(PA13:0011h),现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A:
PLSV这个指令我测试很多次了,用正负速度改变电机轴方向即可,不清楚为什么两个方向速度不一致,但第二个为什么后面并联了一个Y5呢,完全没有必要,将其删除看下会不会好,你这种写法是错误的,只有PLSY才会写两个,一个有Y5,一个没有Y5用来正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SV这个指令我测试很多次了,用正负速度改变电机轴方...

楼主:
回复内容:我已经修改了PLC的程序,不过效果还是那样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PLSV这个指令我测试...

楼主:
回复内容:有可能我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首先我一开始正转,然后再反转,执行反转时候PLC有可能残留正转的脉冲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我已经修改了PLC的程序,不过效果还是那样对...

网友B:
把K值改成寄存器D,改变D中数据就好,为什么要写那么多步??

楼主:
回复内容:的确是将K值改成寄存器D比较方便,只是现在用了两个按钮,按正反转的测试就发现了 正转正常,反转异常,找不到原因

引用 网友B:
把K值改成寄存器D,改变D中数据就好,为什么要写那么多步??

网友C(2020-07-17):
试试反转时把M14复位,正转复位 M15

网友D:
解决了没啊,你这个程序是有问题的,试试这个程序应该 就不会反转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