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区分和选择介绍

楼主(2020-06-16):
步进电动机的种类:

通常按励磁方式分为三大类:

(1)反应式(VR):

转子为软磁材料,无绕组,定、转子开小齿、步距小。应用最广。

(2)永磁式(PM):

转子为永磁材料,转子的极数=每相定子极数,不开小齿,步距角较大,力矩较大。

(3)混合式(HB):

转子为永磁式、两段,开小齿,混合反应式与永磁式优点:转矩大、动态性能好、步距角小。但结构复杂,成本较高。

常用的步进电机以混合式步进电机为主,下面介绍的选型以信浓混合式步进电机来说明。

两相四线引出,两个绕组单独引出线;两相六线引出,每个绕组多了一个中心抽头引出;两相五相引出,其中两个绕的抽头连接在一起引了;四相八线引出,四个绕组单独引出线。

择驱动方式:

两相四线的步进电机需要选择双极性驱动。

两相五线的步进电机需要选择单极性驱动。

两相六线的步进电机可以选择双极性驱动或者单极性驱动。

由此可以看出,以两相六线的步进电机应用最为灵活,既可以选择是单极性驱动,又可以选择双极性驱动。

由于单极性驱动方式电源利用率不大,现在应用中主要以双极性驱动方式为主,其中以恒流斩波方式的驱动最为广泛。由于恒流斩波方式的驱动器是控制电机的相电流,所以选择步进电机时考虑好电机的工作速度和对应的力矩,然后根据步进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驱动器。

电机标称的绕组电压与电机的驱动电压没有直接关系。驱动电压的高低与电机工作速度、输出力矩有关系。像信浓的步进电机,42、57(42、57指的步进电机外径,单位毫米)系列测试电机转速与力矩关系基本都是用24 VDC的驱动电压,实际应用中可以用5V~36V,甚至更高的驱动电压。提高驱动电压,可以相应提高电机高速时的输出力矩,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