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维修经验总结,还不过来学习下?

楼主(2020-06-17):
  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维修经验总结,还不过来学习下?

  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是一种电机调速装置,包括电机直流调速器、脉宽直流调速器、可控硅直流调速器等,一般为模块式直流电机调速器,集电源、控制、驱动电路于一体,采用立体结构布局,控制电路采用微功耗元件,用光电耦合器实现电流、电压的隔离变换,电路的比例常数、积分常数和微分常数用PID适配器调整。输入为三相电源,额定电枢电流从15A到2200A,紧凑型整流器可以并联使用,提供高至12000A的电流,励磁电路可以提供85A的电流(此电流取决于电枢额定电流)。主要适用于需要较宽的调速范围;需要较快的动态响应过程;加、减速时需要自动平滑的过度过程;需要低速运转时力矩大;需要较好的挖土机特性,能将过载电流自动限制在设定电流上。

  原理:

  上端和交流电源连接,下端和直流电动机连接,将交流电转换成两路输出直流电源,一路输入给直流电机励磁(定子),一路输入给直流电机电枢(转子),通过控制电枢直流电压来调节直流电动机转速。同时直流电动机给调速器一个反馈电流,调速器根据反馈电流来判断直流电机的转速情况,必要时修正电枢电压输出,一次来再次调节电机的转速。

  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维修方法如下:

  1、检查电枢碳刷,碳刷的长度,接触面和弹力都合适;

  2、检查换向环,表面应平整,无凹痕,无损伤,沟槽没有被碳粉短路;

  3、检查测速反馈部件与电机非负载测的连轴节没有问题。

  4、检查马达波箱是否有问题,漏油、润滑不良,传动机构磨损,可能造成负荷不平稳而使调速器频繁调节。

  如果是模拟调速系统,对于一般的电气维修人员难度会比较大,但仍然要按以下步骤处理:

  1、测量调速器提供给电机的励磁是否符合电机的要求并且稳定,一般它应该恒定,以保证磁场稳定,这是恒速的有利条件;

  2、测量电枢电压以确定其变化范围;(对于一个给定,一般可取40%左右较大给定)

  3、调整速度环比例增益,积分电容,以使速度稳定;

  4、重新整定电流环参数;

  5、在全部设定范围试车,进行精调,以求在所有速度段,负载任何变化下都保持速度稳定;

  6、生产试车以确认满足其工艺要求。符合要求完成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维修,不符合,根据需要调整参数。

网友A(2020-12-26):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学习进步!!我们是新时代的中坚理想,工程师红利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