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采集非标准协议串口数据

楼主(2020-06-17):
现需要做一个上位机界面,想用昆仑通态触摸屏做,但现场送过来的数据都是厂家自定义的RS485,请问这样的一个系统可以用触摸屏做吗,怎么做,谢谢!

网友A(2021-03-05):
可以用协议转换器,把非标转成通用的协议。

网友B(2021-06-09):
用单片机将仪表的非标协议转换成modbus RTU,然后触摸屏和单片通信即可

网友C(2022-02-15):
直接按照非标发送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