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20-06-17):
我想用 PLC 读取 编码器 的速度,并在PLC中进行比率转换,然后实时驱动伺服电机跟随转动,

应该怎么做?需要用什么功能的PLC?

网友A:
楼主擅长什么品牌和型号的PLC呢?

这对PLC最起码的要求是要有高速脉冲输入、高速脉冲输出

网友B:
手摇轮功能指令?

网友C:
手轮的功能差不多,有高速计数输入和高速脉冲输出就可以

网友D:
有驱动器带有AB相信号输入的接口,直接把增量式编码器的信号接到这里,然后通过电子齿轮模式设置倍率.没必要上控制元件.如果绝对式编码器,先把反馈值读上来,然后求速度,然后再发下去.读取过程需要根据编码器数字接口选择对应或者支持的模块,下发过程需要根据控制形式选择高速脉冲输出(脉冲方向控制)或者n位模拟量(模拟量控制)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擅长什么品牌和型号的PLC呢?这对PLC最起码的要求是要有高速脉冲输入、高速脉冲输出

目前我在用信捷的plc,这打算学习一下伺服,因为有个设备需要在一定距离中要求伺服电机与前方设备旋转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驱动器带有AB相信号输入的接口,直接把增量式编码器的...

你好,我见过那说的那种,因为没用过,不是很了解

我做的这个要求是伺服电机正反转,在B点到A点用编码器与其他设备同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有驱动器带有AB相信号输...

这个可以依靠一个带有"电子凸轮"功能的驱动器实现.这种处理完全可以放在驱动器层面利用产品内建功能完成,没必要上升到PLC这类主控的层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幻月之梦  回复内容:对: 雪夜守护者...

如果说你要做一个类似直线飞剪机的东西的话<embed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class="edui-faked-video" pluginspage="http://www.macromedia.com/go/getflashplayer" src="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x411G7Arst<x>yle="background: #000;width=420" height="280" wmode="transparent" play="true" loop="false" menu="false" allowscriptaccess="never" allowfullscreen="true" >

网友E:
楼主,这么巧,我现在也是做一个根据编码器获得的脉冲数,来计算板材的长度这样一个项目。我用的是台达的PLC,台达的触摸屏,欧姆龙的编码器。我把我做这个项目的思路跟你分享一下,正好看到我写这篇文章的工控兄弟们,帮我把把关,看看哪里有改进的、不足的地方。

  1. 首先接线方面我们就不说了。都要接对才能运行嘛!

  2. 把编码器在一定时间内(比如10S)得到的脉冲数,再看看一下编码器上面的xxxxP/R。我的是欧姆龙的E6B2-CWZ6C.它的是10000P/R。然后再根据倍率(程序里面可以更改有1倍率,2倍率,4倍率)。得出这个编码器转了多少圈。

  3. 这个圈数是用浮点数来计算,比较精确。

  4. 根据这个圈数,再结合电机驱动直径πD得出一圈走了多少距离。得出10S钟总共走的距离。

  5.然后得出它的速度xxxxM/min。

  6.伺服这一部分。我用的是DDRVA k9999999 D100  Y0 Y1。这个指令。只要给D100填上正确的脉冲数即可完成和整个电机同步速度。

  7.它的单位本身就是P/S。可以转换成P/MIN。

  8.再结合伺服的电子齿轮比得出一圈需要多少脉冲。

  9.带丝杆的话,把丝杆的螺距算上。有减速机的把减速比也算上。总的得出它走的距离。

  10、根据距离就不可以得出速度了吗?这个是正向的思考方法。那么反向也是一样的。

  11.把编码器得出来的速度,结合减速比。螺距,电子齿轮比。得出多少脉冲。然后把这个脉冲值,直接MOV到D100里面。就可以实现伺服电机和驱动电机的同步。

  这个是我的想法,有不足的地方,希望大神能够指出。多谢您留下宝贵的建议和意见。谢谢!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26o.11854294.0.0.23064831oiNQWx&id=603854100810

网友G:
直接用总线系伺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你好,我要定长不停机打孔

  1. 伺服电机完全同步前方电机转速

  2. 在不改变前方电机旋转方向(编码器链接在电机上),瞬间改变伺服电机转向

  3. 伺服电机正传时,与前方电机同步,反转时,最快速度返回,等待下一个孔距继续以上动作

我感觉只用伺服驱动器可能达不到这个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么巧,我现在也是做一个根据编码器获得的脉冲数,...

你好,如果是用编码器做计米器,我做个这个项目

我们是把编码器安装在减速机上

程序我们用了个偏门方法,直接计算每毫米多少个脉冲,算好直接用高速计数器脉冲除法就完了

网友H(2020-07-30):
计算方法应该不难,主要是电机的响应特性能跟上不?性能差的话,是不是需要提前启动。需要调试的时候综合考虑

网友I:
PLC故障分析及处理方法可以看下这篇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可以学习一下哟~!http://www.shhuitong.net/news/243.html

网友J(2020-09-02):
推荐直接上国产数控系统就好了,全Ethercat总线式的伺服,各种运动控制,手轮,PLC外设控制都可以解决,有需要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K:
PLC做的不怎么好用,之前我做过,PLC局限于扫描周期影响,做出来的东西速度不能太快,如果手轮或编码器太快,电机抖动很厉害

网友L:
1、首先需要确认硬件选型;普通PLC需要选共集极的输出编码器,运动控制型的PLC才能选差分输出的编码器;

2、自支持指令的可以选用系统自由指令(台达PLC:SPD指令);

实际经验:用过100ms的脉冲触发读取数据,用数学运算算速度(大概思想:100ms编码器差值的10倍就是1秒的脉冲数,采用平均加权的及波动范围判断);程式正常扫描周期在1-2ms;做了个闭环速度控制;正常情况下速度波动在+-5rpm的波动;但是当PLC温度上去或者屏幕对PLC进行PLC进行数据读写操作时,波动会大变大(这个波动数据源自上面的计算值,只能参考)

网友M:
算法不难,规定时间内高速脉冲数,再根据编码器一圈脉冲数,电机一圈负载实际行程就能算出来。

但是普通PLC受扫描周期限制,这种方法精度不高。

正规做法:1,某些伺服驱动器带自带电子凸轮功能,用伺服驱动器内部规划路径

2,使用带运动控制的PLC(电子凸轮)或者干脆运动控制器,这些才是专业做伺服同步的。

网友N(2021-11-23):
恒凯运动控制卡,可以实现控制轴多轴同步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