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20-06-17):
想请教一下论坛的大神,现在手上有一款DVP-12SE11R的PLC,需要与电脑通讯连接,读取PLC里面的数据,怎么实现呢,我看了一下通讯范例,怎么能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接收呢,有哪里学习的渠道?    谢谢

网友A:
通信协议呢?
自定义协议?

Modbus ASCII?

Modbus RTU?

网友A:
台达PLC编程口一般默认为Modbus ASCII协议

楼主熟悉Modbus ASCII协议报文格式后,即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对PLC相关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A:
当然,也可以通过编写一段程序使得PLC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

网友A:
亦或者使用RS指令实现无协议编程,自己定义好通信协议,也可以实现串口调试助手对PLC相关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