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伺服的残留脉冲用什么指令?

楼主(2020-06-17):
电机正转速度正常,切换反转时电机转起来像卡住了一样,觉得应该是正转时候有残留脉冲,想问一下各位大佬如果消除残留脉冲

网友A:
解决方向不是消除残留脉冲

楼主:
回复内容:是的,我知道,我只是用两个按钮做正反转的测试,发现了反转速度异常的问题,找不到原因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向不是消除残留脉冲

网友B:
#  都是比较厉害的额   #

网友C:
应该用M8029脉冲完成位吧

网友D:
PLSV 是没有加减速时间的,正反转切换时候,速度切换时间太短了出现电机抖动,试试用plsy指令,

网友E:
电机卡涩与消除伺服的残留脉冲没有任何关系。

你这个是犯了类似双重线圈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