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怎样多出使用

楼主(2020-06-17):
我现在碰到一个状况,当计数达到A的时候要开始B计数,中途会需要到A归零重新计数,B需要计数到一定数量再归零,工程现场只允许一个编码器,这要如何实现?我现在只能用上沿加自加1命令来凑和   但是精度不够。。。

求大神指点指点

楼主:
D400为计数监控    D402   D404是需要用去做数据比较的    现在就是设备能运行但是精度不够

网友A:
??你高速计数这样用的?扫描周期无视了吗

楼主:
。。不是无视。是没招。。。只能这样将就。。。这样的精度就很差很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无视。是没招。。。只能这样将就。。。这样的精度...

用自带的C计数,到A值清零置位一个寄存器,利用寄存器启动第二次到B值清零,取消第一次到A值清零

网友B:
回复内容:高速计数是不经过扫描周期的

引用 楼主:
。。不是无视。是没招。。。只能这样将就。。。这样的精度...

网友B:
回复内容:我不明白 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既然只有一个编码器 要记录两个位置 那直接标记状态 不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不是无视。是没招。。。只...

网友C:
可以在一个生产周期内,从初始状态一直计数,使用比较指令,达到目标值A时采用寄存器记录当前高速计数器值,目标值B=高速计数器当前值-A时存储的值。

一个台班下来,高速计数器置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我不明白 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既然只有一个...

是应用在生产线上。产品一直在出的   大约2分钟一周期。。。产品会根据需要调节长度,有的长度可以直接比较。。。就是C600到达计数A的时候开始B。B结束整个流程还没结束这样就能正常生产。。。

有的产品长度会C600到达计数A过后B计数没结束一个流程就结束了那就没有达到B的要求。。。。

必须的是一个流程结束计数C600要归零,不归零A    B流程就会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我不明白 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既然只有一个...

整体来说。。。现在有计数C600     比较数A     比较数B     整体流程总计数X

A是绝对小于总数X的    C600到X就要归零从来。

但有时候A+B会大于X    就是B流程没结束C600就归零了

网友D:
这个要用高数计数器中断来实现。一个编码器+一个高数计数器可以实现若干位置的实时控制。

网友E:
编码器一个可以接入PLC的多个输入点,程序中就可以用多个高速计数器来配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码器一个可以接入PLC的多个输入点,程序中就可以用多...

知道。。。主要是只有一个空余输入。。。

我现在是把报警输入合并了一个。。。反正有故障报警就行    计数现在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