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负载匹配相应的变频器

楼主(2020-06-18):
首先要看电机拖动的是什么负载,如果是专用型的,就要选用专用型的变频器;如果不是,就选通用型的变频器。

其次,就是看电机的额定电流,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要比电机的额定电流稍微大一些为佳;

比方说,电机的额定电流为35A,15KW的变频器差不多是可以满足使用要求的,但是放大一档,选用18.5KW的变频器,这样可以保证变频器经久耐用。

我们可以将生产机械分为恒功率负载、风机、水泵负载和恒转矩负载等三种类型,不同的负载类型对变频器的要求不尽相同,我们应按照具体情况合理匹配。

1、恒功率负载

机床主轴和轧机、造纸机、塑料薄膜生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等要求的转矩,大体与转速成反比,属于恒功率负载。负载的恒功率性质应该是就一定的速度变化范围而言的。当速度很低时,受机械强度的制约,在低速下将变化为恒转矩负载。电动机在恒磁通调整速度时,为恒转矩调速;而在弱磁调速时为恒功率调速。

2、风机、泵类负载

风机、水泵、油泵等设备随叶轮的转动,随着转速的减小,转矩按转速的平方减小,负载所需的功率与速度的3次方成正比相关性。当所需风量、流量减小时,利用变频器通过调速的方式来调节风量、流量,可以大幅节电。由于高速时所需功率随转速增长过快,因而不应使风机、泵类负载超工频运行。

3、恒转矩负载

任何转速下TL总保持恒定或基本恒定。变频器拖动恒转矩性质的负载时,低速下的转矩要足够大,并且有足够的过载能力。如果需要在低速下稳速运行,应该考虑电机的散热性能,避免电机因温升过高而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