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通电不运行的原因和步进电机的外表温

楼主(2020-06-19):
步进电机通电后,步进电机不运行,这是什么原因呢?以下3点就是造成步进电机不运行的原因:

1、过载堵转(此时电机有啸叫声)

2、电机是否处于脱机状态

3、控制系统是否有脉冲信号给步进电机驱动器,接线是否有问题

步进电机的外表温度是有限制的,不可过高,否则首先会使电机的磁性材料退磁,从而导致力矩下降乃至于失步,因此电机外表允许的最高温度应取决于不同电机磁性材料的退磁点;一般来讲,磁性材料的退磁点都在摄氏130度以上,有的甚至高达摄氏200度以上,所以步进电机外表温度在摄氏80-90度完全正常。

步进电机振动大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分析:

步进电机振动大的原因:因为步进电机工作在振荡区

解决方法:

1、改变输入信号频率CP来避开振荡区。

2、采用细分驱动器,使步距角减少,运行平滑些。

寳貝説:-O瀦~(@^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