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工业机器人五种伺服器常见故维修

楼主(2020-06-19):
安川工业机器人五种伺服器常见故维修一、安川工业机器人示波器检查驱动器的电流监控输出端时,发现它全为噪声,无法读出;安川工业机器人维修故障原因为电流监控输出端没有与交流电源相隔离(变压器)。相应的维修方法:可以用直流电压表检测观察。

安川工业机器人五种伺服器常见故维修二、导致安川工业机器人维修电机在一个方向上比另一个方向跑得快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1)故障原因:无刷电机的相位搞错,维修方法:检测或查出正确的相位。

(2)故障原因:在不用于测试时,测试/偏差开关打在测试位置,维修方法:将测试/偏差开关打在偏差位置。

(3)故障原因:偏差电位器位置不正确,维修方法:重新设定。

安川工业机器人五种伺服器常见故维修三、安川工业机器人维修伺服电机失速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1)故障原因:速度反馈的极性搞错。维修方法如下:a.如果可能,将位置反馈极性开关打到另一位置。(某些驱动器上可以)b.如使用测速机,将驱动器上的TACH+和TACH-对调接入。C.如使用编码器,将驱动器上的ENCA和ENCB对调接入。d.如在HALL速度模式下,将驱动器上的HALL-1和HALL-3对调,再将Motor-A和Motor-B对调接好。

(2)故障原因:编码器速度反馈时,编码器电源失电。安川工业机器人维修方法:检查连接5V编码器电源。确保该电源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如使用外部电源,确保该电压是对驱动器信号地的。

安川工业机器人五种伺服器常见故维修四、安川工业机器人的伺服驱动器的LED灯是绿的,但是电机不动,导致工业机器人维修此种故障的原因及方法;故障原因一:一个或多个方向的电机禁止动作。可通过检查+INHIBIT和-INHIBIT端口进行维修。故障原因二:命令信号不是对驱动器信号地的。解决措施是将命令信号地和驱动器信号地相连。

安川工业机器人五种伺服器常见故维修五、安川工业机器人上电后,驱动器的LED灯不亮;安川工业机器人维修故障原因为供电电压太低,小于最小电压值要求。维修方法:检查并提高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