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如何用西门子SMARTLINEV3触摸屏做实时曲线的吗?

楼主(2020-06-19):
 前几天给一个厂的PLC修改了一下程序,它原来是燃油炉,改为燃气,用的是SMART 200  R40 PLC 加SMARTLINE V3  10吋的触摸屏,用户要求温度压力的实时曲线,可是SMARTLINE V3 本身并不支持,(可是原系统中有,下面附有图片)不知是怎么做的,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仔细看,它的变量连接为子目录下的变量,我试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A:
这个直接连接变量就可以了

楼主:
原来的曲线只显示很小的一段,是设置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