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乱码如何转换为简体或繁体字?

楼主(2020-06-19):
台湾人写的程序,打开以后就显示如下乱码,几乎无法识别!如何转换为简体或繁体呢?

网友A:
因为台湾人使用Big5编码,因此在简体系统中显示为乱码。

解决方法:

方式1:使用旗舰版操作系统的话可以将操作系统切换为繁体操作系统,然后打开软件看程序。

方式2:使用微软早期的内码转换器applocale软件,效果没有方式1好,如果想在这个方式中编写调试可能会有一点错误,仅仅看看程序没有问题。

请注意,上述方式下,你能看到繁体,如果要转换为简体,你需要人工转换。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