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人PLC脉冲数位置计算

楼主(2020-06-19):
如题  台达ES2 绝对值定位  想通过脉冲寄存器总数计算出当前的位置   但手册上只有Y0 Y1 Y2输出个数的寄存器D1030 D1031  现在有没有一种运算方式将每一次发送的脉冲数相加 多次赋值  计算出最后一次的脉冲数  再换算成显示距离??求大神解答一下  网上说D1030是当前脉冲寄存器的说法不对

楼主:
下班了  网上说D1030是当前脉冲寄存器的说法不对

楼主:
1d49495547be49568ded55d663f4ad6.png按这个手册说明 换算是没有问题的 但实际电机转动距离与实际绝对定位不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这个手册说明 换算是没有问题的 但实际电机转动距离与...

应该还是换算的问题吧,楼主最好发一下怎么换算的,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按这个手册说明...

没有问题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现在显示的脉冲数与换算距离一致了 说明D1030确实是脉冲的当前值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按这个手册说明...

老哥 知不知道 这个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6/833536_1.s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