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plc通讯

楼主(2020-06-20):
断了一次电,送电后,wincc组态和plc通讯就一直中断了

用的网线传输

网友A:
1、检查一下通讯参数;

2、检查网线;

3、如果有交换机就检查交换机

4、用电脑调试

网友B:
一直遇到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
检查网线有没有问题  然后通讯的参数  有没有问题  用这个或者类似功能的软件

网友D:
什么型号的,看下你的电源模块的电池,更换一下看看

那个电池是负责断电供给CPU保存程序和组态信息啥的

网友E(2020-08-18):
用电脑ping下plc,看看是否有数据

没有就用笔记本直接连PLC

          检查网线

有就是wincc设置有问题,改下数据管理哪里,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