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丝杠滑块怎样压紧工件

楼主(2020-06-20):
步进电机丝杠滑块模组,让滑块拉绳子一端,直到拉紧,拉紧后保持一定时间。怎么弄呢,或者使用什么指令,求教。外行不懂啊。一般的控制器和驱动器能实现吗。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肤浅,没人回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肤浅,没人回答呢

大概是因为周末吧。

从您的需求来说,“直到拉紧”,您是准备用什么方式判断“紧”的?所谓“紧”,通常是指内部应力大到一定程度叫做“紧”,实践中也有用变形量够大判断够紧的。

在您的这个项目中,加连续测量的张力传感器是不是比较可行?要测量的张力是在什么范围内?采用什么输出方式的张力传感器(决定了对控制器的要求)

或者,您先在网上搜索一下“拉力试验机”?似乎与您的这个要求有相近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肤浅,没人回...

   紧的力度是大概的,要求不精确。假如是100N。

   我的大概思路,用电流值来大概确定一个力矩。通过检测电机的电流,当电流达到限流值时,用电流检测开关加个延时器,给控制器一个开关量来控制。

   但是有几个问题:

  1:能通过检测电机的电流来确定大概的扭矩的吗。

  2:程序都是给电机频率。也就是速度是控制器定的匀速。步进电机运行时,负载变大,速度会慢吗。

   3:如果用程序减速的话电流会变小吗。

    (程序减速网上说的都很麻烦,现有的简单的控制器还得换。)

  4:通过负载变大来阻挡电机运行,电流会变大吗。因为紧到最后会停止,电机堵转会对系统造成伤害吗。

    因为这个紧绳动作是最后一个动作,前面还有定位,普通直流电机定位不准,想用步进电机。我这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搞机械的对自动化了解的太少了。

   先谢谢啊!!!

网友B:
步进电机不太清楚,但是使用永磁无刷伺服电机能实现,直接驱动器切到转矩模式,给定电流值运行,接近电机额定力矩的情况下力矩精度一般±15%范围内.不难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按照您的思路,不能用步进电机,要用直流伺服电机,交流伺服或者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