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通过D-Link路由器与威纶触摸屏如何通信设置?

楼主(2020-06-20):
  1. 西门子s7-200 smart 通过D-Link路由器与威纶触摸屏,通过网线,做以太网通信,应该如何设置?

  2. Plc和触摸屏分别下载好程序后,电脑可否通过d-link路由器,无线下载Plc和触摸屏程序,监控Plc和触摸屏的运行情况。

  3. 下一步是如何实现通过因特网,远程下载、监控Plc和触摸屏。需要加什么硬件?

网友A:
  1. 1、PLC和触摸屏通过网线也可以直接通信,触摸屏设置好设备参数即可;

2、两者亦可通过路由器进行通信,电脑接入路由器后,亦可实现无线下载程序
3、要实现远程访问,可以咨询一些专门做网关的厂家,有成熟产品!

网友B:
换屏,我用的步科的屏,什么都不用加,直接就可以远程下载PLC程序,下载HMI的程序,监控画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屏,我用的步科的屏,什么都不用加,直接就可以远程下载...

怎么操作的?怎么连到远程的ip地址的?求教!

网友D:
可以的只要是用 以太网通讯的  都可以这样搞  有些触摸屏 就带远程下载监控的功能的也可以用远程的4g盒子一类的产品进行远程下载 和 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