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MARTSR20和CR20S485通讯案例

楼主(2020-06-21):
哪位大神帮下忙,SR20做主站、CR20S做从站、读取里面的VW200、VW202数据。给个案例。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通信协议是什么了?

网友A:
是PPI协议?是Modbus RTU协议?还是自定义协议?

这几种协议都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PI协议?是Modbus RTU协议?还是自定义协议?这几种协议都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modbus,这玩意难者不会,会者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