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0-06-21):
请问三菱fx5u的模拟量模块怎么读取?cpu后面挂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型号是FX5-8AD,应该读哪个内部地址?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A:
应该有一个FX5用户手册(模拟量)篇,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我先顶一下,

网友C:
FX5的扩展模块,可以直接访问缓存,也可以直接在参数设置里面设置寄存器,

网友D:
谢谢楼主大气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