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触摸屏怎么实现多语言切换

楼主(2020-06-21):
海为触摸屏怎么实现多语言切换,就像海为官网上做的一样  单击 “中文”就出现中文界面    ,单机“ENGLISH”就出现 英文画面?  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相对于其他品牌触摸屏,个人觉得海为触摸屏的这个多语言设置相对简单好操作,对于有国外客户的人来说,个人首选海为触摸屏,也支持各种主流PLC不用担心产品差异化。以下是个人操作

这边其实有两种大类方法:①第一在我们使用海为云组态建立工程时点击扩展→多语言配置→添加(我们所需要的语言,每个语言有相对应的语言号默认语言为中文→建立面面→功能元件(TEXT文本,输入我们所需要的备注文本信息,双击文本,点击里头的多语言,勾选/全选你所添加的语言点击翻译,确定退出)

第二步这时候咱们有三种方法改变文本语言(1)双击文本字体,点击多语言,勾选语言点击翻译,确认退出,添加数值显示输入元件,双击元件基本框里面的读取变量的...点击绑定系统变量projectLanguageId,勾选下方输入点击确定。输入相应语言号就会转换。

(2)添加两个字设定元件,双击元件在基本框里...绑定系统变量projectLanguageId,这时候功能里头赋值旁边的文本下拉,选择递增(另一个字设定选择递减),操作数为1设定递减限值为0递增限值为1这样工程运行时通过字设定数字改变语言号就会改变文本显示就会更改

3添加一个字设定元件,同样的双击元件在基本框里...绑定系统变量projectLanguageId,这时候功能里头赋值旁边的文本下拉,选择递增,操作数为1,勾选限值返回,如果我们添加一个英语语言的话,默认中文语言号为0,英文1,这样的话我们限值就可以设定为1,返回值设定为0,这样工程运行时,通过点击字设定元件语言就可以在中文英文来回切换。

②直接建立两个相同画面一个默认语言中文画面一个默认语言英文画面,每两个相同画面不同语言版本使用,使用功能元件里面的画面操作按钮跳转界面。当然这样比较笼统麻烦每个画面都需要建对应的语言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对于其他品牌触摸屏,个人觉得海为触摸屏的这个多语言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