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B2伺服器怎么查看电机电流

楼主(2020-06-21):
    如题,怎么在伺服器上操作查看电机的电流,我看了菜单里的选项里面只有脉冲跟直流电压这些,但是却没有电流选项,怎么在伺服电机运行时查看运行电流!

网友A:
可以通过的手册查看是什么参数,或者用通讯方式,直接把这个电流的参数的地址写到PLC

楼主:
就是找不到参数啊  谁知道的大侠来说说吗

楼主:
哪位大侠之大不嘛

网友B(2020-08-14):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侠之大不嘛



这还不简单,你去台达网站下载一个ASDA-soft软件,连电脑就可以抓取你想要的各个参数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