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活动)如何快速判断出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的首尾?

楼主(2020-06-21):
在工作中 ,经常会遇到鼠笼式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 Y形与 Δ形连接 ,有时电动机接线盒中六根引出线 ,既未连接又未标注 ,: U1V1W1U2V2W2 D1D2D3D4D5D6。此时 ,若对连接规律不熟悉的 ,极容易使定子绕组首尾接错 ,造成不完整的旋转磁场 ,使启动困难 ,产生振动噪音 ,导致三相电流不平衡 ,易烧毁定子绕组 ,因此必须正确判断绕组首尾端 ,才能正确进行 Y形与 Δ形连接。

那么如何借助一些辅助工具采用哪些办法快速判断出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绕组的首尾呢?

欢迎大家积极讨论!

有效参与者奖励30-100积分不等!

网友A:
一、三相电动机定子绕组判别

三相电动机有三个定子绕组,每个绕组有两条引出线,共有六条引出线。用万用表测通断可以找出每个绕组的两条引出线。

网友A:
二、三相电动机定子绕组的首尾端判别

在三相电动机每个绕组的两引出线确定的情况下,可进一步判别三绕组引出线的首尾。

(一)万用表选档:直流50μ

(二)测量过程:

网友A:
1、将电动机三绕组中每一绕组的一根引出线接在一起,余下三根引出线(每个绕组一根)也接在一起。这样做成两组引出线。将两组引出线分别缠绕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同时观察万用表指针,如果指针不偏转(摆动),说明接在一起的三根线同为三相绕组首端(或尾端)引出线,测试结束。如果指针有偏转(摆动),说明有一相绕组接反,继续下步测试。

网友A:
2、将其中任一绕组的两根引出线对调,(注意:要记住是对调的哪一绕组。)这样又做成两组引出线。重复上述测试:将两组引出线分别缠绕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同时观察万用表指针,如果指针不偏转(摆动),说明接在一起的三根线同为三相绕组首端(或尾端)引出线,测试结束。如果指针有偏转(摆动),说明有一相绕组接反,继续下步测试。

网友A:
3、再将余下两绕组中的任一绕组的两根引出线对调,这样又做成两组引出线。重复上述测试:将两组引出线分别缠绕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同时观察万用表指针,如果指针不偏转(摆动),说明接在一起的三根线同为三相绕组首端(或尾端)引出线,测试结束。如果指针有偏转(摆动),说明有一相绕组接反,继续下步测试。

网友A:
4、将第一次对调的两引出线还原(再对调一次)即可。这时,接在一起的三根线同为三相绕组首端(或尾端)引出线,测试结束。可以用前述方法验证:将两组引出线分别缠绕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同时观察万用表指针,万用表指针不会偏转(摆动)。说明判断正确。

网友B:
这个看看大家发表的学习一下吧,不懂就学习,这个问题很好,楼上的方法也挺好

网友C:
最常用的、教科书的方式:先用万用表电阻档找出三相绕组的两端,然后用测量变压器同名端的方法,找出首、尾。既用电池连接一个绕组,用万用表(指针表)电压档测量另一个绕组。电池接通绕组瞬间,表针正向摆动,电池正极和万用表正极连接的就是绕组的同名端。然后再找另一个绕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三相电动机定子绕组判别三相电动机有三个定子绕组,每个绕组有两条引出线,共有六条引出线。用万用表测通断可以找出每个绕组的两条引出线。

内容很棒!学习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将电动机三绕组中每一绕组的一根引出线接在一起,余下三根引出线(每个绕组一根)也接在一起。这样做成两组引出线。将两组引出线分别缠绕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同时观察万用表指针,如果指针不偏转(摆动),说明接在一起的三根线同为三相绕组首端(或尾端)引出线,测试结束。如果指针有偏转(摆动),说明有一相绕组接反,继续下步测试。

很好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C:
一楼的测试方法非常好!正好家里有一台三相电机,刚才搬出来试试,证明此方法简便易行。只有三个同端拧在一起时,转动电机测量,表针不摆。错其中任意一个同名端,表针都会摆动。

看来教科书的方法过时了。

网友F:
一般都是看接线图,或者用万用表测量的方法,拧一块测量的方法还未曾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