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基板为什么不会短路?

楼主(2020-06-22):
铝基板为什么不会短路?

板是金属,但与线路有绝缘层隔开,不会带电

铝基板是一种使用铝作为基板的覆铜板,具有良好的散热。需要良好散热的线路板我们一般都会使用铝基板,在LED灯的应用中,因为LED的发热量较大,如果不及时把热量散走,亮度就容易衰减,甚至烧坏芯片。铝是金属,具有良了的导热性,LED灯珠装在铝基板上就可以迅速把热量散走。铝基板设计有绝缘层,是不会导电的,如果导电就没有法在上面设计线路了。

铝基板结构

单面的铝基板一般有三层,分别是线路层(铜箔)、绝缘层和铝金属基层。线路层和铝基之间有一层绝缘层,所以并不会造成短路。双层的高端铝基板则双面都有线路层,当然中间还是铝基。多层的铝基板则是极少的。

LED灯用的一般是单面铝基板,线路层贴装LED,背面的铝基面可以与散热器良好接触,把热量散走。

铝基板中的绝缘层最为关键,是铝基板最核心的技术,它既要粘接住铜箔,又要有良好的导热能力,因为铝基板绝缘层是最大的导热障碍,如果不能迅速把铜箔的热量导到铝基上,铝基板就失去意义了。

楼主:
板是金属,但与线路有绝缘层隔开,不会带电

铝基板是一种使用铝作为基板的覆铜板,具有良好的散热。需要良好散热的线路板我们一般都会使用铝基板,在LED灯的应用中,因为LED的发热量较大,如果不及时把热量散走,亮度就容易衰减,甚至烧坏芯片。铝是金属,具有良了的导热性,LED灯珠装在铝基板上就可以迅速把热量散走。铝基板设计有绝缘层,是不会导电的,如果导电就没有法在上面设计线路了。

铝基板结构

单面的铝基板一般有三层,分别是线路层(铜箔)、绝缘层和铝金属基层。线路层和铝基之间有一层绝缘层,所以并不会造成短路。双层的高端铝基板则双面都有线路层,当然中间还是铝基。多层的铝基板则是极少的。

LED灯用的一般是单面铝基板,线路层贴装LED,背面的铝基面可以与散热器良好接触,把热量散走。

铝基板中的绝缘层最为关键,是铝基板最核心的技术,它既要粘接住铜箔,又要有良好的导热能力,因为铝基板绝缘层是最大的导热障碍,如果不能迅速把铜箔的热量导到铝基上,铝基板就失去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