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内部节点(如LB,LW,RB,RW等)的含义

楼主(2020-06-22):
内部BIT型寄存器说明:

LB:  HMI本地位地址,断电不可保存

RB: 保存在配方卡里的位地址的绝对地址,断电可保存,当HMI里的电池没电,保存在配方卡上的数据会丢失

RBI: 保存在配方卡里的位地址的索引地址,断电可保存,当HMI里的电池没电,保存在配方卡上的数据会丢失

LW.B: HMI本地字地址对应的位地址,断电不可保存

FRB: 保存在flash里的位地址的绝对地址,断电可保存,当HMI里的电池没电对flash里的数据没有影响,但是Flash有擦写次数。

FRBI: 保存在flash里的位地址的索引地址,断电可保存,当HMI里的电池没电对flash里的数据没有影响,但是Flash有擦写次数。

内部WORD型寄存器说明:

LW:  HMI本地字地址,断电不可保存

RW: 保存在配方卡里的绝对地址,断电可保存,当HMI里的电池没电,保存在配方卡上的数据会丢失

RWI: 保存在配方卡里的索引地址,断电可保存,当HMI里的电池没电,保存在配方卡上的数据会丢失

ERW: 直接保存在U盘或者SD卡上的绝对地址

ERWI: 直接保存在U盘或者SD卡上的索引地址

FRW: 保存在flash里的字地址的绝对地址,断电可保存,当HMI里的电池没电对flash里的数据没有影响,但是Flash有擦写次数。

FRWI: 保存在flash里的字地址的索引地址,断电可保存,当HMI里的电池没电对flash里的数据没有影响,但是Flash有擦写次数。

注意:RB 和RW 指向的是相同的区域,比如RB5.0~RB5.F 和RW5 一样映射的都是同一个区域,RB5.0就是RW5 的Bit0。但是LB 和LW 映射的则是不同的区域,它们在记忆体中指向的地址是不同的。

网友A:
解释的非常详尽

网友B:
这个软件里边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