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艾默森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接入信衡控制秤仪表

楼主(2020-06-22):
无锡艾默森MODBUS RTU转 PROFINET 网关将信衡控制秤仪表接入 PROFINET 总线案例

本案例控制的主要对象是信衡控制秤仪表的数据参数的显示与报警。系统主 PLC 选用西门子 CPU,通 过网关模块采集数据。称重仪表型号XH3180-K将设备接入 西门子PLC的网关采用艾默森MODBUS 转 PROFINET 网关MCN-PN3001。本文主要讲该 MODBUS 转 PROFINET网关的配置过程。称重仪表参见MODBUS 通讯的说明书,首先加入GSD文件。将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

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称重仪表”。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GSD文件。

选择Modbus RTU转Profinet网关

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到 PROFINET网络中

设置网关在Profinet网络中的设备名称与IP地址

确认称重仪表用到参数的总数据量,并在组态中添加对应的数据长度

这里需要选择2字节输出,40字节输入(20个连续寄存器)

组态设置完成后下载到PLC中,并开始配置Modbus参数设置。首先安装网关配置软件,打开软件新建项目选择PN2MM

配置网关的IP地址与设备名称(要与组态软件中保持一致)

设置Modbus参数(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次发送,连续发送,脉冲发送等)

填写设备站号

下面这是第一条,需要写的数据,起始地址为0,(注意填写十进制数)

功能码根据变频器设定要选择06功能码即写单寄存器

寄存器按10进制格式写入100

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默认1500,对应Q地址第一二个字节

第二条,需要读的数据,起始地址为0,连续读多个寄存器(注意填写十进制数)

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默认0,对应I地址第一二个字节

配置好之后通过USB下载到网关中,上电后连接PLC与称重仪表

在组态软件中监控数值

楼主(2022-03-23):
欢迎大家讨论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