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指令MOV(21)

楼主(2020-06-22):
MOV(21)的目标字是纯数字代表什么

网友A:
就是把#15的二进制值 MOV 给CIO  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15的二进制值 MOV 给CIO  12.

十分感谢,第一次见,手册也只说了只能是寄存器

网友B:
就是将15值传送到地址12,这时12.00  12.02  12.04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