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伺服电机代码故障及解析

楼主(2020-06-22):
三洋伺服电机代码故障及解析

伺服驱动器常见故障:无显示、缺相、过流、过压、欠压、过热、过载、接地、参数错误、
有显示无输出、模块损坏、报错等;
AL 21 RL 21
电源故障,电流过大,驱动器的
U、V、W 相和驱动器电机之间的连线短路或者
U、V、 W
相接地
AL 22 RL 22
电源检测异常
伺服驱动器和电机不匹配
AL 23 RL 23
电源检测异常
伺服驱动器内部电路故障
AL 24 RL 24
电源检测异常
AL 41 RL 41
过载 伺服驱动器控制板或电源模块有问题,伺服电机编码器电路故障,驱动器与电机不匹
配,伺服电机抱闸没有松开,驱动器和电机
UVW 相接线不正确,驱动器和电机
UVW 相接
线中一相或全部断开
AL 42 RL 42
过载 伺服驱动器控制板或电源模块有问题,伺服电机编码器电路故障,驱动器与电机不匹
配,伺服电机抱闸没有松开,驱动器和电机
UVW 相接线不正确,驱动器和电机
UVW 相接
线中一相或全部断开
AL 43 RL 43
再生故障 超过内置再生电阻允许的再生功率,负载惯量过大或导电时间太短,再生电阻断
线,外置再生电阻阻抗值太大,驱动器的控制电路故障
AL 51 RL 51
驱动器过热
驱动器的温度异常,驱动器内部电路故障
AL 52 RL 52
突入防止电阻过热
冲入防止电阻过热,伺服驱动器内部故障,周围温度过高
AL 53 RL 53
DB 电阻器过热
驱动器内电路故障
AL 54 RL 54
内部过热 驱动器内部电路故障
AL 55 RL 55
外部过热 伺服驱动器控制板故障
AL 61 RL 61
超电压 伺服驱动器控制板故障,
AL 62 RL 62
主回路电压过低
伺服驱动器内部不良
AL 63 RL 63
主电源缺相
3 相输入 R S T 中, 1 相没有输入
AL 71 RL 71
控制电源的电压下降
AL 72 RL 72
+12V 电源下降
AL 81 RL 81
编码器 A 相 B 相的脉冲信号异常
AL B7 RL B7
加速度异常
AL C1 RL C1
超速
AL C2 RL C2
速度控制异常
AL C3 RL C3
速度反馈异常
AL D1 RL D1
位置偏差过大
AL D2 RL D2
位置指令脉冲频率异常

AL D3 RL D3
位置指令脉冲频率异常

AL DFH RL DFH
测试模式关闭
AL E1 RL E1
EEPROM 异常
AL E2 RL E2
内部 RAM 异常
AL E3 RL E3
EEPROM 校验总和异常
AL E4 RL E4
CPU-ASIC 间的处理异常
AL E5 RL E5
参数异常 1
AL E6 RL E6
参数异常 2
AL F1 RL F1
任务处理异常
AL F2 RL F2
初始化超时
PY 系列的故障代码的意思
1 OC 电源异常(过流)
2 OL 过负荷
5 OV 过电压
6 OS 超速
7 PE 控制电源异常
8 DE 传感器异常
9 MPE 主电源低
A FP 主电源缺相
C SE 速度控制异常
D OVF 偏差过大
AL21 RL21
电源故障,电流过大,驱动器的
U、V、W 相和驱动器电机之间的连线短路或者
U、V、 W
相接地
AL22 RL22
电源检测异常
伺服驱动器和电机不匹配
AL23 RL23
电源检测异常
伺服驱动器内部电路故障
AL24 RL24
电源检测异常
AL41 RL41
过载 伺服驱动器控制板或电源模块有问题,伺服电机编码器电路故障,驱动器与电机不匹
配,伺服电机抱闸没有松开,驱动器和电机
UVW 相接线不正确,驱动器和电机
UVW 相接
线中一相或全部断开
AL42 RL42
过载 伺服驱动器控制板或电源模块有问题,伺服电机编码器电路故障,驱动器与电机不匹
配,伺服电机抱闸没有松开,驱动器和电机
UVW 相接线不正确,驱动器和电机
UVW 相接
线中一相或全部断开
AL43 RL43
再生故障 超过内置再生电阻允许的再生功率,负载惯量过大或导电时间太短,再生电阻断
线,外置再生电阻阻抗值太大,驱动器的控制电路故障
AL51 RL51
驱动器过热
驱动器的温度异常,驱动器内部电路故障
AL52 RL52
突入防止电阻过热
冲入防止电阻过热,伺服驱动器内部故障,周围温度过高
AL53 RL53
DB 电阻器过热
驱动器内电路故障
AL54 RL54
内部过热 驱动器内部电路故障
AL55 RL55
外部过热 伺服驱动器控制板故障
AL61 RL61
超电压 伺服驱动器控制板故障,
AL62 RL62
主回路电压过低
伺服驱动器内部不良

本文转载链接:http://www.shygdz.com/fuwu/Services_Show253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