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制图初学入门技巧:CAD软件中容易混淆的命令和概念汇总(下)

楼主(2020-06-22):
在浩辰CAD软件中容易混淆的概念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这些概念都从字面上看都比较相似,很多CAD制图初学入门者对此很容易混淆。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区分这些概念,汇总了这些类似概念供大家参考。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一部分,下面给大家继续介绍几个容易混淆的CAD制图初学入门命令和概念。

4、世界坐标系WCS和用户坐标系UCS

对于初学者来说世界坐标系和用户坐标系概念比较难理解,实际这两个概念并不复杂。CAD给我们虚拟了一个三维空间,这个三维空间必须有一个基准,因此定义 了一个初始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就称为世界坐标系WCS。使用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有时需要调整坐标系的原点、旋转角度、方向、位置等,调整后的坐标系就是 用户坐标系:UCSUCS可以随便定义,但WCS始终是不会变的。

5、各种线型比例(全局比例因子、当前对象缩放比例、对象的线型比例)

CAD线型资源管理器里有两个比例:全局比例因子、当前对象缩放比例,在对象的属性(CTRL+1)中也有个线型比例,他们分别起什么作用呢?

全局比例因子:图纸中所有图形的线型比例都会乘上这个比例,假设这个比例设置为100,某条线自己的线型比例是2,那么实际的线型比例就是200。如果图纸尺寸非常大或非常小,要正常显示和打印虚线,通常可以统一调整全局比例因子。

当前对象缩放比例:线型资源管理器中的此比例会影响后面创建所有对象的线型比例,而不会影响已经绘制好的所有对象的线型比例。

对象的线型比例:每个对象都有自己的线型比例,可以在属性框中进行修改。

6、绘图比例 打印比例视口比例

绘图比例:也就是绘图时将图形按一定比例缩小或放大绘制,例如绘图比例1:100,就是将图形缩小100倍绘制,这样可以保证1:1打印输 出,这种情况下要按实际尺寸标注,需要设置标注的比例。有些专业软件,例如浩辰建筑等,实际是按1:1绘图,但也需要设置绘图比例,但这个绘图比例实际是 按打印比例绘制的,主要考虑到按打印比例去相应放大文字、标注的大小。例如将来要1:100打印,在1:1绘图时虽然图形不用考虑缩放,但文字高度、标注 大小必须考虑,假设打印要求文字高度为3mm,那么在图中文字的高度就要是300。在这些专业软件中设置好绘图比例后,这些处理软件会自动进行,设计人员 只用考虑最终打印的要求就可以了。

打印比例:由于按1:1绘制的图形尺寸比较大或非常小,需要缩小或放大一定比例才能打印到纸张上,因此打印时需要设置打印比例,通常打印比例在绘制图纸前就已经规划好了。如果需要打A4小样的话,可以直接勾选“充满图纸”,让CAD自动计算打印比例。

视口比例:在CAD中提供了布局空间,主要用于布图打印。可以用视口显示模型空间中绘制的图形并设置相应的视口比例,在视口外套图框,最后1:1打印输出。在布局空间还可以设置多个视口,每个视口使用不同比例,这种情况下也需要调整文字和标准。

7、厚度(Thickness)和标高(Elevation

绘矩形时,命令提示中出现ET两个参数,初学者不易理解,其实非常简单:

E参数为矩形所在的标高平面(即平行于标高为0XY平面的其他平面,其标高值体现于Z轴上)。

T参数为矩形的厚度,即形成立方体的高度(三维图中可见)。

下图中有三个矩形,其中红色和绿色的厚度为0,黄色矩形的厚度为30,三个矩形的标高分别是050100

厚度是二维图形的一个基本属性,标高不仅可以每个对象单独设置,也可以对视图进行整体设置。

Thickness:开属性框(Ctrl+1),可以看到厚度是对象的一个基本属性。大多数二维图形都可以设置厚度,例如直线、多段线、圆等,但样条线(spline)无法设置厚度。

Elevation:如果你绘制的图形Z坐标不为零,说明你的当前视图有标高。你在不选择任何对象的情况下,打开属性框(Ctrl+1),看看视图的Z轴坐标。在属性框还改不了,需要输入elevation命令,然后修改标高。

浩辰CAD软件中这些比较相似的概念大家需要了解,尤其是对于CAD制图初学入门者来说,由于浩辰CAD软件绘图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所以要注意避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