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通过博图配置如何设置?

楼主(2020-06-22):
G120变频器 电机是三相异步风机  11KW   风轮惯性大 停机后  转动3分钟才能完全停止

通过PN通讯控制  通过352报文给定速度   PID控制

网友A:
这个只有自己测试一下, 才知道效果,或者打电话咨询客服 400

网友B:
都有标准的手册,官网上下载看看实例程序

网友C:
官网上有,看看实例程序

网友D:
去查一下手册  关于  pn通讯的

image.png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477024/s7-1500%E4%B8%8Eg120-cu250s-2-pn%E7%9A%84profinet%E9%80%9A%E8%AE%AF?dti=0&lc=zh-CN

网友E:
楼主发的求助问题是仕么?

 要达到仕么控制目的?

 通常风机设备本来就是自由停车的,一般没有制动器,一般选 V/F 控制模式即可。

如果有特殊要求,需要关机时设备快速停车,可能需要给变频器配置制动电阻。否则有可能会报过电压。 控制模式可选 ,  20转速控制,无编码器 。设置减速时间,无果负载比较大,减速时间也不能太小。这个时间需要根据现场设备测试。无法直观判断负载惯量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发的求助问题是仕么? 要达到仕么控制目的? 通常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