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倍福twincat2写运动控制的求助

楼主(2020-06-23):
    最近在用倍福的PLC写运动控制的程序,控制一个伺服电机,前进后退多段运动,我使用的是twincat2中的绝对运动,但是每段绝对运动指令之间存在一个15ms的延时,这个是系统存在的误差,因为项目要求的精度非常高,所以这么延时的影响就比较大了,论坛大神多,所以想请教下大家,有没有别的运动控制曲线规划,可以消除这多段运动的延时

网友A:
可以看手册或者登录官网上面的案例

网友B:
用曲线进行规划,下一周期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