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属性字体显示乱码

楼主(2020-06-23):
eplan,p8 2.7版本。打开项目属性,显示乱码。请各位大神帮忙下,要如何处理。1.png

网友A:
要不重新安装软件看看情况是否发生。一般来说这个情况我没有遇到过,谢谢

楼主:
软件重装过,也换了2个版本安装,结果来说一样属性栏乱码。选项-设置-公司-字体,也改过了,十种字体都改了,属性栏还是乱码。

网友B:
换一台电脑试试,有时不一定是软件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电脑配置有问题。

楼主:
我把arial字体从电脑中删除,属性栏变成一片空白,小方框也不显示了。重新安装arial字体后,属性框再次变成这种小方格。路过的大神,帮忙知个招。谢谢!

网友C(2020-10-02):
这个没有出现过,没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