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电机功率电缆、接触器、断路器的选型

楼主(2020-06-23):
1、功率与电流的关系

常用的三相异步电机一般有两种接法,一种是星形一种是角形。除较小的电机外,多数是三角形,我们就说三角形的,如果是一台380V供电的7.5KW的三相异步电机,那么它的额定每相工作电流约是15A。实际通过算出来可能是比这个略小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按这个电流来选择电缆线了。如果是一台380V供电的4KW的三相异步电机,那么它的额定每相工作电流约是8A。可能我们以经看出来规律,也就是1千瓦功率约需2A电流,一个75KW的电机它的额定工作电流约是150A。通过公式的方法算出,结果比较接近。

2、根据电流选电缆

工作中怎么根据电流来选择多大截面积的电缆,我们选择的电缆为铜芯电缆。例如:要给一台18.5KW的电机配线,可以算出它的额定电流为37A,也是根据经验1平方毫米铜线可以通过4~6A的电流,可取其中间值5A,那么电缆线的截面积应为37/5=6.4平方毫米。我们的标准电缆有6平方毫米和平共10平方毫米的,为了保证可靠性,我们选择10平方的电缆。其实具体选择中我们也可能会选择6平方的,这要综合考虑,负载工作时消耗的功率是多大,如果只有额定的60%不到的话,可以这样选择6平方的。

3、如何给电机电机配线,选用断路器,选热继电器?

如何根据电机的功率,考虑电机的额定电压,电流配线,选用断路器,热继电器?

实用口诀: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举例说明:

一台三相异步电机,7.5KW,4极(常用一般有2、4、6级,级数不一样,其额定电流也有区别),其额定电路约为15A 。

1、断路器的选择:一般选用其额定电流1.5-2.5倍,电机的额定电流乘以2.5倍,整定电流是电机的1.5倍就可以了,这样保证频繁启动,也保证短路动作灵敏。

2、电缆的选择: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15A,选择合适载流量的电线,如果电机频繁启动,选相对粗一点的线,反之可以相对细一点,载流量有相关计算口决,这里我们选择4平方。

3、交流接触器的选择:根据电机功率选择合适大小就行,1.5-2.5倍,还要注意辅助触点的匹配,不要到时候买回来辅助触点不够用。交流接触器选择是电机流的2.5倍。这样可以保证长期频繁工作。

4、热继电器的范围:其整定电流都是可以调整,一般调至电机额定电流1-1.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