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者必看,AD布蛇形线方法

楼主(2020-06-24):
PCB设计者必看,AD布蛇形线方法

PCB设计者必看,18种特殊走线的画法与技巧

PCB设计者必看,AD布蛇形线方法

Tool里选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要先布好线再改成蛇形,这里用的是布线时直接走蛇形:先P->T布线,再Shift+A切换成蛇形走线。

Tab可设置属性,类型了选用圆弧,Max Amplitude设置最大的振幅,Gap就是间隔(不知这么翻译对不),下面左边是振幅增量,右边是间隔增量。然后开始布线:

Tool里选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要先布好线再改成蛇形,这里用的是布线时直接走蛇形:先P->T布线,再Shift+A切换成蛇形走线。

Tab可设置属性,类型了选用圆弧,Max Amplitude设置最大的振幅,Gap就是间隔(不知这么翻译对不),下面左边是振幅增量,右边是间隔增量。

开始布线:

让边缘变""-按快捷键"2",就会增大弧的半径,增到最大就是两个1/4的弧直连,就是一个180度的半圆了,快捷键 "," "." 可以调节振幅。

要是不记得快捷键,没关系,随时按"`"可以显示当前支持的操作。

可以看到网络的长度,还不止一个地方哟。

等长可使用调节器完成等长布线。

楼主:
PCB设计者必看,18种特殊走线的画法与技巧

PCB设计者必看,AD布蛇形线方法

Tool里选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要先布好线再改成蛇形,这里用的是布线时直接走蛇形:先P->T布线,再Shift+A切换成蛇形走线。

Tab可设置属性,类型了选用圆弧,Max Amplitude设置最大的振幅,Gap就是间隔(不知这么翻译对不),下面左边是振幅增量,右边是间隔增量。然后开始布线:

Tool里选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要先布好线再改成蛇形,这里用的是布线时直接走蛇形:先P->T布线,再Shift+A切换成蛇形走线。

Tab可设置属性,类型了选用圆弧,Max Amplitude设置最大的振幅,Gap就是间隔(不知这么翻译对不),下面左边是振幅增量,右边是间隔增量。

开始布线:

让边缘变""-按快捷键"2",就会增大弧的半径,增到最大就是两个1/4的弧直连,就是一个180度的半圆了,快捷键 "," "." 可以调节振幅。

要是不记得快捷键,没关系,随时按"`"可以显示当前支持的操作。

可以看到网络的长度,还不止一个地方哟。

等长可使用调节器完成等长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