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20与TM218MODBUS通信谁有求助

楼主(2020-06-24):
请问有哪位同行用过modbus,TM218或者该系列的PLC与ATV320变频器通讯控制的程序求指导指点

网友A:
偶用过·15096377015

网友B:
TM218要用read和recv指令

然后施耐德变频器启动和停止都要比一般变频器复杂

网友B:
ADDM指令,用来指定端口号和从站:

网友B:
READ指令,实现读操作:

网友B:
WRITE指令:实现写操作,比如写线圈、写保持寄存器等:

网友B:
变频器这里:
启动变频器

当状态字为16#**40或者16#**50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6
当状态字为16#**21或者16#**31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7
当状态字为16#**33时,给命令字写入16#***F

即可完成启动操作

网友B:
停止变频器
当状态字为16#**37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7

即可完成停止操作

网友B:
给定频率

写频率

16#2136

0.1

寄存器编号为408503,对应实际地址为16进制2136,分辨率0.1

网友B:
读电压

读电压

16#0C87

1.0

寄存器编号为403208,对应寄存器实际地址为16进制0C87,分辨率1.0

网友B:
读电流

读电流

16#0C84

0.1

寄存器编号为403205,对应寄存器实际地址为16进制0C84,分辨率0.1

网友B:
读频率

读频率

16#0C82

0.1

寄存器编号为403203,寄存器实际地址为16#0C82,分辨率0.1

网友B:
状态字

状态字

16#0C81

状态字寄存器编号为403202,寄存器实际地址为16进制0C81,具体含义可参考相关手册

网友B:
命令字

命令字

16#2135

命令字寄存器编号为408502,寄存器实际地址为16进制2135,具体含义可参考相关手册

网友B:
回复里无法添加附件,我只能以图片形式发给你:给楼主一个我做过的TM218和单片机Modbus RTU串口通信案例

网友B:
该程序5-8页:

网友B:
该程序9-12页:

网友B:
该程序13-16页:

网友B:
完整的Modbus寄存器分配表

施耐德ATV32系列、ATV320系列、ATV340系列、ATV610系列:1103

类型

MODBUS编号

实际地址

内容

单位

写启动

16#2135

当状态字为16#**40或者16#**50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6

当状态字为16#**21或者16#**31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7

当状态字为16#**33时,给命令字写入16#***F

即可完成启动操作

写停止

16#2135

当状态字为16#**37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7

即可完成停止操作

写频率

16#2136

0.1

读电压

16#0C87

1.0

读电流

16#0C84

0.1

读频率

16#0C82

0.1

状态字

16#0C81

网友C(2022-05-10):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支持答疑者无私奉献

网友D(2024-05-13):
学习了  感谢  请问哪里变频器通讯地址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完整的Modbus寄存器分配表施耐德ATV32系列、ATV320系列、ATV340系列、ATV610系列:1103类型MODBUS编号实际地址内容单位写启动40850216#2135当状态字为16#*...

        -----------------------------------------------------------------好,感谢小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