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叠式飞机库门的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20-06-24):
故障现象1、上叠式飞机库门的电源指示灯不亮

原因:1指示灯坏;2外部电源未输入

处理方法:1更换指示灯;2接通电源(测量正常)

故障现象2 、有电源不能运转

原因:1上叠式飞机库门电源相序错误;2急停按钮未松开

处理方法:1调整相序;2顺时针方向旋开急停开关使其复归

故障现象3 、上叠式飞机库门运行中途停止

原因:断电、卡阻、热保护

处理方法:检查机械部分,热继电器复位

故障现象4 上叠式飞机库门到位后不能自动停止

原因:限位开关失灵

处理方法:检查限位

故障现象5 、旭峰门业上叠式飞机库门不水平同步上升

原因:钢丝绳松脱

处理方法:调整钢丝绳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