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能使用的EPLANP8.2.7

楼主(2020-06-24):
WIN10系统能使用的EPLAN P8.2.7

天翼云盘:

https://cloud.189.cn/t/6bM32umuaeU3

访问码:ezh9

网友A:
解决Eplan符号库没有符号的问题:

在使用的eplan(版本2.7)的时候突然发现符号库里面的符号都没有了!!解决Eplan符号库没有符号的问题解决Eplan符号库没有符号的问题解决Eplan符号库没有符号的问题解决Eplan符号库没有符号的问题解决Eplan符号库没有符号的问题

就像下面这样

解决Eplan符号库没有符号的问题

解决方法:如下图,在Eplan菜单栏中点击工具->主数据->同步当前项目

解决Eplan符号库没有符号的问题

然后选中右边的全部,在复制到左边,更新即可!!

解决Eplan符号库没有符号的问题

网友B:
怎么没有图了。是不是你的文件是加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