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需要通过伺服阀控制位置

楼主(2020-06-24):
类似伺服电机的位置环,首先是速度环运动到目标值然后需要转换成位置环,现在转换的时候过冲严重

有没有懂得大神,有偿求助

楼主:
通过伺服阀控制油缸绝对定位,现在用了位置式PID,但是从速度环转换到位置环的时候总是过冲,用C#写的

网友A:
可以到上海会通来看下!很多问题可以解决~http://www.shhuitong.net/AC_serv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