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与ABB550变频器

楼主(2020-06-24):
西门子S7-1200PLC控制ABB变频器550系列的,需要开机变频器工作在40Hz,在设定好的时间到了时候“8小时”后,变频器减速到10Hz,等待其他阀门切换后,再回到40Hz运转,这样周而复始的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PLC采取什么方式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好一点,感觉梯形图控制给定频率台复杂了,有什么好的控制方式,或者程序?

网友A:
还是采用的端子的多端速控制,把IO的点的输出在PLC做控制 ,也可以采用通信,这样做好轮训的控制就可以了,关键你熟悉那个的控制方式。我个人建议还是变频器的多端速控制比较好。通信要设置很多的参数。要是你熟悉的通讯的话,可以忽略这些,,因为你是大神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应该会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