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可以和无功率补偿电柜一起用吗?

楼主(2020-06-24):
目前工程里有有源滤波电柜,但是就是不能投入无功率补偿电柜,这是什么原因,有源滤波和无功率补偿,可以同使用吗?

网友A:
有源滤波可以消除线路中的谐波,提高功率因数至少到0.95以上,实现动态无功补偿,再加无功补偿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