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故障代码知识

楼主(2020-06-24):
安川变频器故障代码知识
1.如果安川变频器上出现的故障代码为UV1,那么就代表着主回路的低电压低于低电压标准 200...
2.如果安川变频器上出现的故障代码为 UV2,那么就代表着控制回路的低电压比低电压标准更低,...
3.如果安川变频器上出现的故障代码为 UV3,那么就代表着变频器内部的电磁 接触器 ...
4.如果安川变频器上出现的故障代码为 UV,那么就可能发生了瞬时停电的问题,...

5.如果安川变频器上出现的故障代码为 OC,那么变频器输出的电流可能超过了输出电流标准

一、 安川变频器故障代码表现形式

安川变频器在出现故障代码时,一共有三种表现形式:

1、故障

检出故障时,会出现以下状况。

| LED操作器上出现表示故障内容的文字,ALM指示灯点亮。

|变频器输出被切断 ,电机自由运行停止。( 但如果是可以选择停止方法的故障,则会按z高设定的停止方法来停止。)|进行多功能接点输出H2-01=E (故障)的设定时,信号关闭。

对策:检出故障后,必须进行复位操作使变频器再起动。

2、轻故障、警告

检出轻故障、警告时,会出现以下状况。

| LED操作器上表示轻故障内容的文字闪烁显示,ALM指示灯点亮.

1 电机不停止运行。

1 轻故障时:进行多功能接点输出H2-01=10 (轻故障)的设定时,信号关闭。|警告时;进行多功能接点输出H2-01=10 (轻故障)的设定时,故障接点不动作。对策:检出轻故障、警告后,请排除故障原因。排除故障原因后,变频器会自动回到原来的状态。

3、操作故障

在参数输入错误、参数间的组合不正确以及通信选购件的连接不当时出现的故障显示。检出操作故障时,会出现以下状况。

I LED操作器上表示故障内容的文字点亮。

I多功能接点输出不动作。

对策:检出故障后请正确设定 参数以排除故障原因。 在没有正确设定参数之前,变频器将无法起动

网友A:
羡慕那些躺下去就能睡着的,我躺下去要花两个小时换两百个姿势想几百件事情才能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