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2指令怎么显示-100到100呢,怎么都是正数呢

楼主(2020-06-24):
360截图16550421363762.png为什么显示都是正数呢,不能显示负数,用的是0-5v的电位器模拟的,0-6000分辨率

网友A:
不看手册的?

转换结果为绝对值,需要通过判断CY标志位来做负数的处理。

HAVE FUN!

楼主:
你好,CY怎么用,在手册上不是很看的懂,能用指令教教我么

引用 网友A:
不看手册的?转换结果为绝对值,需要通过判断CY标志位来...

楼主:
指令说明是bcd为绝对值,但是怎么让他输出为负数呢

楼主:
没人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