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近些看看GXD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20-06-24):
一个小程序,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好理解。

网友A:
问题在于:

1、32位除法指令的结果占据64位空间,也就是说: D502~D503存放的是运算的整数结果,D504~D505存放的是余数。

2、当D400除以K24的余数不大于其整数结果时,比较即成立,因此M705被接通。

3、由于存在DMOV K6 D505,因此监控结果以最后赋值为准,所以你才会看到D505=6这个错误的结果。

HAVE FUN!

楼主:
谢谢大神解答!初学,以为32位只占用2个点,觉得很奇怪还以为是GXD有问题.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