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房布线规范讲解

楼主(2020-06-25):
机房网络拓扑:

TOR交换机:内网接入交换机,1U的盒式网络设备,配备48个10G光口和4个40G光口;10G光口用AOC线缆下联服务器万兆端口,40G光口用MPO光纤上联到机房内网核心,单台TOR覆盖2个机柜的服务器接入;

ILO:服务器ILO接入交换机,亦称管理网接入交换机,1U的盒式网络设备,配备48个10/100/1000M自适应电口和1个1/10G光口,48个电口下联服务器千兆网口和网络设备MGMT端口;光口用10G多模光纤上联到机房管理网核心,单台ILO覆盖2个机柜的服务器和网络设备接入;

内网核心:网络核心设备,框式网络设备,配备多个40G光口和10G光口等(具体看情况配置),40G光口通过MPO光纤下联至机房内TOR,40G光口通过MPO光纤上联至机房数据中心核心设备;

数据中心核心:网络核心设备,框式网络设备,配备多个40G光口和10G光口等(具体看情况配置),40G光口通过MOP光纤下联至内网核心,10G光口通过10G单模光纤连接传输(专线),10G光口通过10G多模光纤连接统一接入接出设备;

统一接入接出设备:类似于NAT转换设备,用于公网与私网地址之间转换,单台配备多个10G光口,10G光口通过多模光纤下联数据中心核心,上联外网核心;另外通过10G多模光纤连接会话同步交换机,用于不同设备间会话同步;

外网核心:外网区域核心网络设备,配备40G和10G光口,10G光口通过多模光纤下联至统一接入接出、独立外网区域的外网接入以及安全设备,40G光口通过MPO光纤上联外网边界;

外网边界:与ISP互联的网络设备,配置40G和10G光口,10G光口通过单模光纤上联至ISP设备,另外10G光口通过多模光纤连接安全设备,40G光口通过MPO光纤下联外网核心;

10G-AOC线缆:类似于光纤的线材,两端集成了光模块,用于TOR交换机与服务器万兆网口之间连接;

管理网线:六类或者超六类铜缆线,RJ45接头,用于ILO接入交换机与服务器千兆网口及网络设备MGMT口之间连接;

机房内布线规范

同一IDC,同一规格机架,布线方式应总体一致,方便日常运维。核心网络设备,内网接入设备,管理网接入设备等不同角色的网络设备布线都应整齐,光纤和网线不应该挡住网络设备进出风口,不宜预留到机架底部太长,光纤和网线上贴的标签要清晰。网络设备正面插光纤和网线的方式应尽可能保持一致,对光纤和网线进行摁绑,网络设备背面电源线和网线整齐不杂乱,强弱线缆分开,具有整体感。

1、 核心设备布线规范

IDC核心网络设备,尤其是内网核心设备,因与TOR互联数量会比较多,因此光纤也会较多。核心网络设备光纤布放必须整齐,不能横竖乱穿插,机柜内布线美观是网络设备布线规范中重点之一,光纤布放示意图:

光纤从设备的左侧或者右侧垂直布放,布放的地方不能挡住网络设备进出风口。光纤每隔一段距离用魔术贴扎带进行捆绑(注:不能用白色固定扎带),但不能捆的太紧且弯曲度不能太大,100 度到 130 度间,通常约 110 度(下同),要能松放自如,贴好标签,插到设备端口上后尽量不要将标签挡住,要有留一定长度空间方便拔插光纤。

2、内网接入布线规范

内网接入交换机位于机架顶端,内网TOR交换机40G的MPO光纤上联到内网核心,10G-AOC线缆下联至服务器。ILO交换机1G或者10G端口上联到管理网核心,千兆端口下联服务器,机房2个机柜一台共用一台内网TOR和1台ILO接入交换机(本机柜内用5米线缆,跨相邻机柜用8米线缆),每个机柜内大致放置18台服务器。光纤和网线布放示意图:

内网接入交换机布放的线缆通过理线器整理,在理线器上每4根网线用扎带做捆绑,每一根网线上标有唯一的一个标签,另一端放到机架内托盘位置。光纤下放长度无须太长,弯曲度不能太大,贴好标签且上联到不同核心的光纤应尽量用不同颜色的标签来区分。

3、桥架内布线规范

机房内网络设备之间互联线缆均需要经过桥架走线(单机柜内除外),桥架内光纤布放示意图:

如图所示,桥架内光纤和网线分开整齐布放,每隔一段距离用扎带捆绑,保持美观。

4、机柜内布线规范

机柜内(普通服务器机柜)主要有内网AOC线缆和ILO管理网线线缆,另外有电源线线缆。因此单机柜内线缆数量会较多,每种线缆都需要在机柜内侧摁扎布放。如下图所示

不同线缆用不同颜色的线区分,如内网线:蓝色,ILO线:灰色,电源线:黑色,预留的线缆长度不宜过长,能从一侧PDU到另外一侧PDU即可,预留过长线缆会对理线造成影响。上下两台服务器之间布线及捆绑要求如下图:(因网线有电磁干扰,要做到强弱分开,电源线与网线要分开捆扎)

5、线缆标签规范

核心-内网TOR标签:因单台TOR有4条MPO线分别上联4台内网核心,因此用标签颜色来区分上联到不同内网核心,如红色、黄色、蓝色、绿色分别对应内网核心1,2,3,4;标签格式统一用"机柜A~机柜B#第几根"模式,如XX机房-02-01~XX机房-01-08#1。按照习惯,机柜A为核心机柜,机柜B为非核心机柜。

特殊设备互联标签:无论是网线还是光纤纤等特殊网络设备之间互联布线,标签统一标注为"机架A~机架B#第几根"模式,如XX机房-02-08~XX机房-01-08#1。

内网接入交换机-服务器互联标签:正面反映内网接入交换机的机架位和端口信息,反面反映服务器的机架位信息;如正面 A1-4-J-17-24-Gi1/1,反面 J-17-01(其中A1-4表示机房名,J指的是第J列,017指的是 17个机柜,24表示第24个托盘位置,Gi1/1 指的是交换机的1/1端口。反面表示为服务器所在机架位);

注意:

1. 单个机柜48U高度,每2U空间上一台服务器,即每2U上一个托盘,从下至上依次对应关系是01、02、03……24等

2. 因单个机柜有2路PDU供电,因此将2路PDU分别取名为A路和B路,电源标签命名有字母和数字组成,数字在前字母在后,数字命名均有两位数表示。例如 01A-24A,01B-2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