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原点完成输出

楼主(2020-06-26):
各位大神 我用ES2控制B2伺服想得到一个原点回归完成的信号 查阅手册发现M1346在原点完成时会导通Y4输出一个20MS的脉冲 但在程序中我将Y4做成上升沿置位M0 为何在原点完成后PLC脉冲数清零但M0没有置位成功??求大师解答 还有PLC的击中版本在哪里查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这样没有用过,原点完成直接置位M0也可以吧,不用通过Y4

网友B(2020-11-05):
M1346要on,才能输出20ms.

另外,一般用于伺服清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