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嵌入式常用开发工具及开发流程!

楼主(2020-06-26):
ARM嵌入式常用开发工具及开发流程!

由于嵌入式开发环境的特殊性(交叉编译),我们会用到一些其他的外围工具,这里做简要的说明。并重新介绍一下整个开发环境中,各个工具的使用,及一个简单应用的开发流程。

SecureCRT  :串口输出显示工具、SSHclient 。
SecureCRT是一款支持SSH(SSH1和SSH2)的终端仿真程序,同时支持Telnet和rlogin协议。      这个是最有用的吧,你看到她就会爱上她。并且是可以窗口内多标签,界面和蔼可亲的。
DNW  :USB下载工具。(配合u-boot使用)
DNW是一款USB下载传输工具,把编号的目标板的.bin二进制文件通过开发板的USB线,下载传输到板子上,通常用来传输的是编译好的Linux目标板镜像或者板子上无OS裸奔的程序,这里主要是配合bootloader使用的。需要进行传输时,在串口工具的u-boot输出菜单中选择对应的选项(比如:download Linux kernel to Nandflash),bootloader就会在目标机端(开发板端)准备好USB端口,等待在USB中数据的写入,然后,在PC端打开DNW选择要传输的文件,传输就好。传输过程中以及传输完成后,都会在串口工具窗口(也就是SecureCRT )看到串口输出的信息反馈。DNW有windows版也有Linux版,Linux下的需要自己编译并安装附带的USB驱动模块,而windows下的只用一个DNW.exe就ok了,不需要安装包安装(如果你真的想那么做的话。)。(ps:应用USB下载即DNW下载时,需要安装USB下载驱动,开发板的光盘中都会有所附带)

DNW在引起windows蓝屏后 无法运行的问题解决如何解决?
另外需要注意:比如TQ2440出厂的U-boot,通过DNW传输时,会出现传输后没反应,然后再次选择传输文件,电脑就蓝屏了(如你所知,这肯定是在windows环境下,)这样,确实很悲剧,并且你会不只一次碰到,如果你的PC足够顽强,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也有可能是windows 7的兼容问题吧,上次发生是不是在XP下,我也忘了。言归正传,蓝屏后,重启系统,会出现DNW 无法运行的情况,即使你再找个dnw.exe,它还是不甩你。怎么办呢?它肯定是知道了在上次运行时你虐待它了,这是在记仇啊,记仇?它怎么记?软件么,很定时在配置文件中记的,打开C盘,在根目录下有一个dnw.ini ,这个就是它的配置文件,直接把它删了,它就会忘记你曾经对她犯下的错,又是这么小气又是这么的通情达理。OK,可以正常运行了。 U-boot:强大的bootloader。
为什么把它也作为开发工具来说呢?因为学习刚开始,我们暂且还不去涉及bootloader的移植问题,而它的存在,会方便我们往开发板上烧写程序。有了它,我们可以用NFS下载镜像(程序),我们可以用USB下载镜像(程序),我们还可以用ftp下载……一劳永逸啊。为了方便开发,我们就直接把它作为我们目标板端的常用工具,暂且屏蔽到它的内部细节,这不影响我们做裸奔的接口实验,和Linux内核移植及驱动开发,过早的接触并试着去了解太多名词,会领我们有恐惧感的,是时候了解它的内部逻辑时,我们自然会接触到,万法自然,随他去吧……
Jlink :仿真器。
还要涉及一个名词是j-tag,jlink是一个外部仿真器,jtag是个内部开发调试接口。Jlink是通过jtag接口实现的一个仿真器,可以跟踪调试。目前我们用到它的可能就是来烧写u-boot了。如果用于调试的话,可以配合ADS使用,来编写裸奔程序。至于如何在空板子上烧写u-boot,各个开发板都会有详细说明,我也不费这口舌了,他们写的要比我专业的多。 好的,下边用一张图片来描述一下工具之间的配合使用。
图片只是简述了各个工具在开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希望画的还能让您明白。

楼主:
由于嵌入式开发环境的特殊性(交叉编译),我们会用到一些其他的外围工具,这里做简要的说明。并重新介绍一下整个开发环境中,各个工具的使用,及一个简单应用的开发流程。

SecureCRT  :串口输出显示工具、SSHclient 。
SecureCRT是一款支持SSH(SSH1和SSH2)的终端仿真程序,同时支持Telnet和rlogin协议。      这个是最有用的吧,你看到她就会爱上她。并且是可以窗口内多标签,界面和蔼可亲的。
DNW  :USB下载工具。(配合u-boot使用)
DNW是一款USB下载传输工具,把编号的目标板的.bin二进制文件通过开发板的USB线,下载传输到板子上,通常用来传输的是编译好的Linux目标板镜像或者板子上无OS裸奔的程序,这里主要是配合bootloader使用的。需要进行传输时,在串口工具的u-boot输出菜单中选择对应的选项(比如:download Linux kernel to Nandflash),bootloader就会在目标机端(开发板端)准备好USB端口,等待在USB中数据的写入,然后,在PC端打开DNW选择要传输的文件,传输就好。传输过程中以及传输完成后,都会在串口工具窗口(也就是SecureCRT )看到串口输出的信息反馈。DNW有windows版也有Linux版,Linux下的需要自己编译并安装附带的USB驱动模块,而windows下的只用一个DNW.exe就ok了,不需要安装包安装(如果你真的想那么做的话。)。(ps:应用USB下载即DNW下载时,需要安装USB下载驱动,开发板的光盘中都会有所附带)

DNW在引起windows蓝屏后 无法运行的问题解决如何解决?
另外需要注意:比如TQ2440出厂的U-boot,通过DNW传输时,会出现传输后没反应,然后再次选择传输文件,电脑就蓝屏了(如你所知,这肯定是在windows环境下,)这样,确实很悲剧,并且你会不只一次碰到,如果你的PC足够顽强,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也有可能是windows 7的兼容问题吧,上次发生是不是在XP下,我也忘了。言归正传,蓝屏后,重启系统,会出现DNW 无法运行的情况,即使你再找个dnw.exe,它还是不甩你。怎么办呢?它肯定是知道了在上次运行时你虐待它了,这是在记仇啊,记仇?它怎么记?软件么,很定时在配置文件中记的,打开C盘,在根目录下有一个dnw.ini ,这个就是它的配置文件,直接把它删了,它就会忘记你曾经对她犯下的错,又是这么小气又是这么的通情达理。OK,可以正常运行了。 U-boot:强大的bootloader。
为什么把它也作为开发工具来说呢?因为学习刚开始,我们暂且还不去涉及bootloader的移植问题,而它的存在,会方便我们往开发板上烧写程序。有了它,我们可以用NFS下载镜像(程序),我们可以用USB下载镜像(程序),我们还可以用ftp下载……一劳永逸啊。为了方便开发,我们就直接把它作为我们目标板端的常用工具,暂且屏蔽到它的内部细节,这不影响我们做裸奔的接口实验,和Linux内核移植及驱动开发,过早的接触并试着去了解太多名词,会领我们有恐惧感的,是时候了解它的内部逻辑时,我们自然会接触到,万法自然,随他去吧……
Jlink :仿真器。
还要涉及一个名词是j-tag,jlink是一个外部仿真器,jtag是个内部开发调试接口。Jlink是通过jtag接口实现的一个仿真器,可以跟踪调试。目前我们用到它的可能就是来烧写u-boot了。如果用于调试的话,可以配合ADS使用,来编写裸奔程序。至于如何在空板子上烧写u-boot,各个开发板都会有详细说明,我也不费这口舌了,他们写的要比我专业的多。 好的,下边用一张图片来描述一下工具之间的配合使用。

图片只是简述了各个工具在开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希望画的还能让您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