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访问多台200smart,特别卡顿,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20-06-26):
项目上共使用10台交换机,将114台200smart连在一起,由于200smart不能直接被wincc读取,采用上位opc先中转的方式,用的是以太网通信的方式。每台plc大约有50个变量要交互,算起来就是114*50=5700个变量,wincc处理起来特别卡顿,比如按下某个画面按键,要反应好几秒才能传到现场,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处理吗?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数据量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对于小型的SAMRT PLC,中间还有交换机中转,还有就是如果交换机和PLC之间距离有多远?如果超过50米,直接用网线估计对数据传输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