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扫描周期

楼主(2020-06-26):
各位大神,我是工控小白,正在学习plc,对于扫描周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下面这个程序理解起来有点懵,还请帮助解答我的疑惑:

在第一个扫描周期中,T37线圈得电是在输出刷新阶段吗?也就是说第一个扫描周期末尾,T37线圈得电,而在第1个扫描周期程序执行的时候,T37的常开触点是断开的,T37的常开触点要等到第2个扫描周期再接通,然后在第二个扫描周期T37的常开触点才参与用户程序执行。然后第二个扫描周期的末尾输出刷新阶段,M0.1线圈才得电,而在第2个扫描周期的输入采样和用户程序执行中,M0.1的常开触点是断开的,要到第三个扫描周期才接通。然后第三个扫描周期,M0.1的常开触点接通再参与运算吗

网友A:
定时器是异步刷新的,也就是说,扫描定时器指令,定时到,就输出,定时不到,就下一次扫描定时器时再判断。

在你贴出的程序段中:

扫描定时器指令,定时到,定时器输出,M0.1作为内部触点即时更新,M0.1为ON,因此Q0.0将在输入输出映像区更新时为ON。

下一个扫描周期,定时器复位,M1.0复位,Q0.0更新为ON,因此Q0.0的触点为ON,实现了Q0.0线圈的自保。

HAVE FUN!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自己可以交换一下定时器和常开触点的位置在线测试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是异步刷新的,也就是说,扫描定时器指令,定时到,...

您的解析非常清楚,感谢!按照您的解释,确实是实现了与程序执行一样的效果!

但是按照您说的“异步更新”,定时到就输出,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同步更新”或者“瞬时更新”更加贴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自己可以交换一下定时器和常开触点的位置在线...

测试过了,交换1、2段程序后,执行的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是异步刷新的,也就是说,扫描定时器指令,定时到,...

怎么把积分给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