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模板的配置方法和要求

楼主(2020-06-26):
  建筑模板作为一种临时性支护结构,就会有一定的配置方法和要求,我们来分别了解一下:

  (1)配置方法:

  ①按图纸设计尺寸直接配置建筑模板。形体简单的结构构件,可根据结构施工图纸直接按尺寸列出建筑模板规格和数量进行配制。建筑模板厚度,横档及楞木的断面、间距,以及支承系统都可按支承要求通过计算选用。

  ②采用放大样方法配置建筑模板。形体复杂的结构构件,如楼梯、圆形水池等,可在平整的地坪上,按结构图的尺寸画出结构构件的实样,量出各部分模板的准确尺寸或套制样板.同时确定模板及其安装的节点构件,进行模板的制作。

  ③用计算方法配置建筑模板。形体复杂不易采用大样方法,但有一定几何形体规律的构件,可用计算方法结合放大样的方法,进行模板的配置。

  ④采用结构表面展开法配置建筑模板。一些由各种不同形体组成的复杂体型结构构件,如设备基础,其模板的配置,可采用先画出模板平面图和展开图,再进行配模设计和模板制作。

  (2)配置要求:

  ①应整张直接使用,尽量减少随意锯截,造成建筑模板浪费。

  ②木胶合板常用厚度一般为12mm或18mm,竹胶合板常用厚度一般为12mm,内、外楞的间距可随胶合板的厚度,通过设计计算进行调整。

  ③支撑系统可以选用钢管脚手,也可采用木材。采用木支撑时,不得选用脆性、严重扭曲和受潮容易变形的木材。

  ④钉子长度应为胶合板厚度的1.5-2.5倍,每块胶合板与木楞相叠处至少钉2个钉子,下一块的钉子要转向上一块模板方向斜钉,使拼缝严密。

  ⑤配置好的建筑模板应在反面编号并写明规格,分别堆放保管,以免错用。拼板时尽量将整板铺在中间位置,边上补拼边条,因建筑模板靠墙处在拆模时易破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