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伺服电机的问题(小白问题)求助

楼主(2020-06-26):
各位大神好,由于工作原因最近接到一家做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的企业。有很多不懂的问题,领导要求我尽量弄明白,并做汇报给他们。但重来没有学习过这块知识,想请教一下您们,可能问起来也有些思路不清晰,请见谅。问题1: 以下是项目方提供的基础知识资料。想请教一下,看了很多资料显示:伺服系统属于运动控制的部件,那么伺服电机该如何分类?是否是微型电机的一种?电机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可分为:A、标准电机与直驱电机;B、直流电机与交流电机;C、同步电机与异步电机;D、永磁电机与励磁电机。伺服来自英文单词 Servo,指系统跟随外部指令进行人们所期望的运动,运动要素包括位置、速度和力矩。作为能够控制上述运动要素的电机的总称,从控制精度、能耗、响应速度、维护等方面的考虑,伺服电机一般都是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并分为标准伺服电机和直驱伺服电机。问题2: 直驱力拒伺服电机是否是伺服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当中的高端产品?两者有什么区别吗?问题3:伺服电机和交流永磁同步电机的区别?一般说的伺服电机是不是指通用的伺服?问题4:伺服电机是不是微型电机的一种?问题5:面对一些重来不懂这个行业的小白们,用PPT的方式展示内容。以下思路是否可行?1. 先从运动控制开始说起,里面包含了步进伺服系统,伺服系统,变频;重点要说明,伺服系统是运动控制的一份,是智能制造的核心,2. 说明伺服系统和步进伺服、变频的区别,说明在对位置,精度领域有要求的地方,伺服系统更合适3. 说你伺服电机和驱动器是伺服系统的两个零部件,工作的方式4. 说明电机的分类,交流永磁同步是目前的主流

网友A:
我建议你先找一本详细的书看一遍,然后再论坛找一些说明和写案例的书籍就明白了

网友B:
这些东西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说清楚的,建议去图书馆找点相关资料多看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是看了一些资料了,对伺服系统和伺服电机的基础知识有了一些了解。

还是想请教一下,直驱力拒伺服电机是伺服电机的一种吗?

伺服电机一般都是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并分为标准伺服电机和直驱伺服电机,这个说法对吗?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先找一本详细的书看一遍,然后再论坛找一些说明和...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是看了一些资料了,对伺服系统和伺服电机的基础知识有了一些了解。

还是想请教一下,直驱力拒伺服电机是伺服电机的一种吗?

引用 网友B:
这些东西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说清楚的,建议去图书馆找点相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是看了一些资料了,对伺服系统和伺服电...

是的

楼主:
是的,指的是?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是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指的是?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直驱应该就是DD电机,可以搜索相关资料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找些资料阅读一下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是的,指的是?回复内容:...

网友D:
问题1:没看明白要问什么

问题2:直驱"力矩"电机属于伺服电机中的一种,也确实是在刚性要求更高的场合才会使用,从这个角度出发 直驱力矩电机 确实是伺服电机中偏高端的门类.常规伺服电机需要通过联轴器(可能外带减速机)与设备输入轴连接来输出动力,而直驱电机可以直接套在轴上向设备输入动力,取消了联轴器这一弹性环节,系统刚性得以进一步提高.而由于直驱电机一般使用场合下无法配备减速机,所以厂家通过提高磁极对数的方式降低电机转速提高扭矩,所以称为"直驱力矩电机",当然这个概念是前几年kollmorgen的KBM和TBM系列电机在国内得到应用以后才炒起来的,论起定义各家经销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个人建议以kollmorgen官网的解释为准.

问题3:从学术角度讲,伺服电机包含永磁同步电机,此外伺服电机还包含如步进电机,音圈电机,压电陶瓷电机等等.不过一般应用上将永磁同步电机称为"伺服电机"或"通用伺服"以作简化.

问题4:没咋做过PPT,没啥想法

网友E:
自己先领悟一下,别人讲并不一定适合你

网友F:
网上关于伺服的资料大把的   随便下载一些就可以看懂   或者是对应品牌都有自己的资料库     简单易懂    并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