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资料或者小程序

楼主(2020-06-27):
求助三菱FX5U资料或者小程序

网友A:
什么样的资料?

网友A:
5U手册的话官网资料很全,程序看需要什么样的

网友B:
这个建议首先看看系统硬件手册,首先硬件接线是入门基础,其次再看看编程手册,上面都有很多小案例,每个复杂的程序都是由很多简单的小程序去实现的,先学简单的再学复杂的,要不然一开始就学太难的,估计会让你失去信心。随着经验越来越多,后面理解越来越深刻,就可以用很多小技巧,用简单的指令就可以去实现复杂的控制工艺,程序也看起来短小精湛。

网友C:
这里三菱官网可以下载手册 只不过要先注册https://cn.mitsubishielectric.com/

网友D(2024-09-06):
直接进官网下载手册。手册一般会附程序。不过你这个情况我建议直接上B站搜FX5U,很多教学。看手册对提升帮助不大。